220v转5v电压模块

楼主:
为什么电压转换模块会吱吱发出声音,220v转5v为什么有声音,长时间工作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线接的不紧固,或者电流过大

网友:
感觉就是USB充电器模块嘛

网友:
类似的开关电源发出声音,可能是间歇振荡,可能是变压器浸渍不良……可能的原因不是一个。
不过,一般不致于出危险。

网友:
也许是有自激振荡,如果严重会发热,影响使用的。

网友:
如果声音不大是没问题的,可以试试空载和负载效果一样不一样

网友:
这种不算啥的,我见过的那种就有你图中继电器大小,或者略比它大的。。。。。。

网友:
有声音很正常,大多数开关电源都有声音,通电就是滋滋的声音。不过楼主很下血本啊,这个电源模块得5块到7块,我一般做小制作都是用拆下来的充电器电路

网友:
楼主你好!板子画好了,我们可以帮你做PCB打样或者批量,我们公司在深圳,双面板打样 50块钱。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电话微信同号13045877470 QQ3101294194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多半是变压器的声音,你把耳朵放变压器上听

网友A:
建议还是少用这种裸装的模块,容易触电,灌封好的也贵不了多少。有声音一般是
1.输出短路造成保护
2.磁芯松,打胶可以解决
3.震荡频率过低,低于20k Hz就能听见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少用这种裸装的模块,容易触电,灌封好的也贵不了多少。有声音一般是
1.输出短路造成保护
2.磁 ...

有什么其他推荐么,好一点的

网友B:
这个模块我也用过,负载小的时候好像没出现有声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我也用过,负载小的时候好像没出现有声响

怎么说呢,这种看起来就不是很可靠,220输入端裸露在外,不是很牢靠,多花几块钱买个好一点带外壳,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