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充DIY

楼主:
DIY简介:
    这次发出的DIY就是我上次在论坛里求各位大神帮忙找的小元件盒所做出来的最终成品了。上次的链接是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295-1-1.html
此产品是以SV920芯片为核心搭建的5V、2.5A输出的便携式DIY车载充电器。整个产品大小为长51mm,宽22mm,高18mm。留有一个USB输出口,两根导线分别为输入的正负线(红正黑负)。因为2.5A输出时发热太严重,很容易进入过热保护,芯片停止工作,因此我试验多次,决定将输出电流限制在1.8A,发热情况得到很好的抑制,且此功率足以满足大多数手机的充电工作。当然,如果有需要更大电流充电的可以自行修改配置电流。
写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我用的是安卓设备,如果有人时使用苹果、三星的设备充电该怎么办呢?电流能力不能达到最大,哎~~我还是太年轻~~考虑的不够周到。没有预留分压电阻,如果在这这个上面做修改的话只能在使用分立元件做一些修改了,失误~~失误啊~~
原芯片应用框图上没有指示灯,后来我又在输出口那接了个1K电阻串联了个小灯接地,作为工作指示灯,当然,看个人需要,要不要都行。实物图如下:
图一:产品整体图
    下面两幅图分别为电路板两面情况,可以看到极简的外围电路,仅有少量的外围元器件。
图二:电路板正面
图三:电路板背面图示
图四:默认配置的1.8A输出限流
图五:配置最大电流2.5A输出

以上就是我本次DIY所展示的小产品(应该算是产品吧),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还有何需要改进的地方,毕竟菜鸟,望各位多批评指正,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我都想试试你这个东西了   哈哈

网友A:
还有  你这个散热问题有待优化  从芯片方面考虑

网友B:
楼主,把电路图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想试试你这个东西了   哈哈

哈哈,会有机会的,我看看要不要在优化一下电路板,考虑权衡一下成本,到时候可以拿出来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你这个散热问题有待优化  从芯片方面考虑

目前散热控制在输出1.8A电流的话可以适应了,但还是觉得烫,再优化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呢。。希望各路大神多多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电路图分享一下吧

明天我整理一下贴出来,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少?看那么大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少?看那么大线圈

输入电压10V到32V,最高可到40V电压,我觉得输入范围还可以吧。

网友D:
USB安全监测仪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安全监测仪看着不错。

买的炬为的安姐二代USB检测仪,使用的还不错。

网友E:
应采取适当散热措施,把功率提上去,甚至可以留两个接口,同时支持高速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采取适当散热措施,把功率提上去,甚至可以留两个接口,同时支持高速充电。

谢谢chunyang老师的意见。这个芯片做不到两路同时支持高通充电,最大输出功率12.5w,毕竟就是esop8小封装,说实话,选择这个芯片做DIY车充的时候就把快充这一部分给pass掉了,一个成本高,另一个就是功率受限。不过以后再做这方面的小产品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了,毕竟现在大势所趋啊!不与时俱进就得被淘汰,等看看合适的时候再选择一款芯片重做一个。话说我试过模拟做高通的充电器,只成功的把小米的做了出来,那个方案是用MCU做的,太难了,外围元件很多,两路高通输出,散热不好,现在还砸在手里。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chunyang老师的意见。这个芯片做不到两路同时支持高通充电,最大输出功率12.5w,毕竟就是esop8小封装 ...

不必做两路,一路即可,用开关切换,处于一种模式时,另一种模式没有输出。12.5W已经可以实现快充,甚至可以再降低些。DIY不讲究产品性,工艺、成本都可以大幅放宽。DIY的乐趣在于学习和成功后的喜悦,不是为了省钱。

网友E:
补充,前述两路指一路高速充电,一路常规5V输出,二者的输出接口在物理上独立(这是为了避免烧机),但共用同一电源转换电路,用开关切换输出模式,这样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DIY,不一定采取产品式设计思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补充,前述两路指一路高速充电,一路常规5V输出,二者的输出接口在物理上独立(这是为了避免烧机),但共用 ...

可以的,谢谢老师给的意见,DIY思路这块确实能够实现您建议的。刚开始我确实想当成一款产品来做的。结果却是不咋地,嘿嘿,没辙了,这玩意儿就当做是练手了,接下来抽空再改进改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谢谢老师给的意见,DIY思路这块确实能够实现您建议的。刚开始我确实想当成一款产品来做的。结果 ...

如果是做产品,你的思路整个都不对。这类电源适配器有两种,一是所谓“大路货”,讲究的是成本低廉,其中国际名牌和三无山寨并存。大路货除少量高端的,多数都不讲究什么技术的新颖性,拼的出货量和生产成本的控制,这个个人和小公司是没资格介入的,强行介入也挣不到钱。即使是高端货,作为供应商要通过严格的资质审查,这更是一般企业无法通过的。二是“个性货”,这拼的是创意和技术,创意包括产品和销售,技术则必须人无我有或人有我优,出货则是小量,满足某些不在乎小钱的潮范买来玩。这个小公司甚至个人可以做,但必须先积累足够的名气,否则即使做出来了也不会有多少人关注,做好了反而是给他人做嫁衣。可见,你两个都不靠,没做成实属必然。还有一种是做方案,这个在国内实在赚不到什么钱,做方案应针对定制非标产品,市场上没有或者不合适,难度则越高越好,而这个只适合资深高手玩。
DIY也很讲究创意和工艺性,只是和产品的讲究点有所不同,但DIY做的好,对做产品有直接的帮助,甚至是最大的帮助。以我的个人经验而言,我从10岁起开始做大量的DIY,大学专业也非电子技术,但毕业后直接胜任电子工程师的工作,甚至可以说已经是资深,这就是DIY的最大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做产品,你的思路整个都不对。这类电源适配器有两种,一是所谓“大路货”,讲究的是成本低廉,其中 ...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我的思路确实存在大大的问题啊,一点也没有像您说的那样:要低成本没有,要创新没有。直接就被秒杀!!唯一能用的上的估计还得是咱们这样的对电路有一定了解的这类人。
总结:1、失败!失败!还是tnd失败!!
         2、从chunyang老师您这积累到一点做产品或是DIY经验。(要么低成本,要么足够新)
         3、遥想一下接下来的研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