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制作一个输入法终端

楼主:
应该怎样准备呢?
下载开源的输入法?不知道有没有。
通过网络连接,载入输入法?
或者怎样编写输入法?
怎样才能解决通过输入法输入文字,实现人机交互
肯定要有一个字库,
然后呢,要编写一个界面,可是其他方面如何呢?这算是一个软件的问题吧,可是又不知道相关的开源代码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提供的新消息。

网友A:
兄弟 你这脑洞挺大的啊,我之前做过一个OS+GUI系统,只有英文输入法,还没弄中文的,中文的看你是拼音还是手写了,手写的算法比较难了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这脑洞挺大的啊,我之前做过一个OS+GUI系统,只有英文输入法,还没弄中文的,中文的看你是拼音 ...

拼音的,你用的是什么芯片,还有是什么语言?求教

网友C:
首先要知道文字(字符)的内部编码问题,如果使用标准库,就要和库的编码一致 ----  一般是这样。

知道了文字的编码后,再按键盘输入与对应的文字相关联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通盘考虑,终端就是终端,有简单的方案,不要弄成输入法解决了又转回shell
上系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拼音的,你用的是什么芯片,还有是什么语言?求教

我倒是没做拼音输入,挺麻烦的应该,芯片都是常规的显示器驱动芯片和触摸屏芯片,某宝上一大把的液晶显示器模块,用stm32控制的,字符编码上是要花时间弄的,我用的是GB2312的字符集,算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没做拼音输入,挺麻烦的应该,芯片都是常规的显示器驱动芯片和触摸屏芯片,某宝上一大把的液晶显示 ...

哇塞,我用就是正点原子3.2寸或者4.3的电容屏,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开源代码,可以直接用在芯片上的,就像黑莓上面就有可以用的。你做那个花了多长时间。
我感觉拼音还好了,比笔画什么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通盘考虑,终端就是终端,有简单的方案,不要弄成输入法解决了又转回shell
上系统吧

嗯,就简单些,能输入汉字,显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塞,我用就是正点原子3.2寸或者4.3的电容屏,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开源代码,可以直接用在芯片上的,就像黑 ...

好久之前的课程设计做的了,只有结题文档了,不过我还是知道该怎么做,我那时候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人机交互系统GUI,用Button控件组合成一个复合控件键盘Keyboard,你可以直接做一个键盘,不用什么GUI系统,我的效果图给你看看,课程设计文档里的,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设计要求。。。。。

键盘控件

键盘控件

桌面

桌面

计算器

计算器

记事本

记事本

贪吃蛇

贪吃蛇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也是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知道文字(字符)的内部编码问题,如果使用标准库,就要和库的编码一致 ----  一般是这样。

知道 ...

对,字库的编码比较难,还有键盘的输入。可是我现在没找到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也是32?

不分处理器,性能狗的都能弄,字库我存在sd卡里面,flash芯片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分处理器,性能狗的都能弄,字库我存在sd卡里面,flash芯片也行。

我的开发板上只能插sd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发板上只能插sd卡

SD卡完全可以,可以在SD卡上建立一个文件系统,或者也可以不弄文件系统,直接存储数据,这样有点粗鲁就是。一般单片机用FATFS,网上很多例程的,用着很方便,字库什么的我可以找找给你一份,ASCII和GB2312的字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卡完全可以,可以在SD卡上建立一个文件系统,或者也可以不弄文件系统,直接存储数据,这样有点粗鲁就是 ...

好的,谢谢,那我怎么接收,要不我加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那我怎么接收,要不我加你吧。

行,我也有字库制作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