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c6748外扩nor flash,请问如何 烧写程序到nor flash中

楼主(2016-08-25):
c6748外扩nor flash,请问如何 烧写程序到nor flash中
想把生成的AIS文件烧入到C6748 的外部NOR FLASH中,是按照地址把AIS文件写入到NOR FLASH的起始地址0x60000000中么?
flash
程序
如何

网友A:
既然是外界存储器,那么这个问题 ——
1、跟电路接法有关;
2、跟烧写手段有关,即是把Flash卸下来烧,还是利用处理器在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