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怎么像图1这样布线

楼主:
目的是画一个PCB罗氏线圈,但很多文献上面别人画的 线都是直直的,可是我画的时候却如图2一样,请问是要设计布线时候的规则吗?   初学者求指教。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这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网友B:
shift+空格就可以改变线的形状啦。不过用了盲孔,成本高啊。没必要,用过孔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忘了说了是a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hift+空格就可以改变线的形状啦。不过用了盲孔,成本高啊。没必要,用过孔就好了吧

谢谢,我还以为用盲孔会好点,无知真可怕 QAQ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还以为用盲孔会好点,无知真可怕 QAQ

shift + space 还是不可以弄成图2那种直线,总会转弯

网友D:
你直接用画圆工具啊。。不是有画圆的线条吗?还有啊。不是特殊要求不要用埋盲孔啊。。成本要贵上很多的啊。。

网友E:
把线角度调整下就能是直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把线角度调整下就能是直线了!

是手动一点点的调整吗?   可不可以直接不让他自动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手动一点点的调整吗?   可不可以直接不让他自动转弯。

可以,特殊粘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用画圆工具啊。。不是有画圆的线条吗?还有啊。不是特殊要求不要用埋盲孔啊。。成本要贵上很多的啊。 ...

嗯,已经改成过孔了,但是您说的画圆工具在哪里?  小白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已经改成过孔了,但是您说的画圆工具在哪里?  小白见谅

就是place里面啊,有好几种不是,你自己试试看是哪一种。应该图标就是个圆形的线条啊

网友:
我只能这样子

网友:
终于解决了,在这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把“当拖拽时保护角”选项取消

网友:
AD的话就很容易了,用极坐标方法
先使用极坐标进行定位,进行分度在pcb sheet中打开Grid Manager选项,具体操作点击鼠标右键options-----Grid Manager,快捷键:O+G
在对话框弹出,进行角度和步长的设置。主要360度为全园。自己演练一下,这样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