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A这颗可以使用ISP下载器下载程序吗?

楼主:
如题,下面这个是规格书,就是想知道,这颗可以使用ISP下载吗?
如果可以,那ISP下载占用的那几个接口,还可以当作GPIO来使用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你不把RST配成I/O口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你不把RST配成I/O口来用了。

那除了PB5不能用作GPIO,PB0、PB1、PB2作为下载接口,同时也可以用作GPIO对吧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有MCU复位的时候那几个pin才是ISP功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有MCU复位的时候那几个pin才是ISP功能咯。

收到,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