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板子到货啦

楼主:
 快递有点慢,不过总算到货了!

先来看个全照!(针脚都是只有一个的吗)

但是接上电之后发现电源灯不亮,换了两根线都不行。。囧

后来发现用手用力按接口处才会有用。。

看了一下接口是这样的,可能是哪儿接触有问题。

目前还没有电烙铁。。。 只能下班回家用先用胶水试试看了

网友:
用手按着测试 问一下是不是WIN10要装驱动的?

网友A:
这个焊接有待提高呢。可能是直接用烙铁焊接的,没有用焊锡膏,自己补一下焊锡就好,小心一点,不要连在一起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接有待提高呢。可能是直接用烙铁焊接的,没有用焊锡膏,自己补一下焊锡就好,小心一点,不要连在一起 ...

太小了 我估计搞不来 刚才按了半天 手都酸了。不稳定 求大神们解决

网友:
是焊接问题,希望修一下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如果修不好,寄回来给你换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 我估计搞不来 刚才按了半天 手都酸了。不稳定 求大神们解决

USB的话不太好焊接,直接用烙铁要小心一点,看着有焊接上去就可以,不要有太多的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修不好,寄回来给你换一个。

快递的盒上面的地址我已经 撕掉了,没地址了。 我先试试胶水吧,不行再换一下。一来一回又要好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的话不太好焊接,直接用烙铁要小心一点,看着有焊接上去就可以,不要有太多的锡。

主要是我都看不清 太小了 最多就用烙铁去 戳两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我都看不清 太小了 最多就用烙铁去 戳两下 哈哈

恩呢,小心一定就好,引脚比较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我都看不清 太小了 最多就用烙铁去 戳两下 哈哈

邮寄前都是检查过,重新刷过固件的。可能还是有一些焊接不够好的,因为这次没有到外面贴片,所以手工焊接质量就差一些。不行就寄回来,没有关系的。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外部的USB装TTL串口的转换器,将TX、RX交叉连接到开发板的TXD和RXD,并将5V接VIN,GND直连,其它用法就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邮寄前都是检查过,重新刷过固件的。可能还是有一些焊接不够好的,因为这次没有到外面贴片,所以手工焊接 ...

大神!和你说件不幸的消息,我失败了!
惨目忍睹啊
各位看观求不喷

我去借的烙铁是这样的。。。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邮寄前都是检查过,重新刷过固件的。可能还是有一些焊接不够好的,因为这次没有到外面贴片,所以手工焊接 ...

我直接 用那个淘宝地址重新拍一个吧,来回邮寄运费都伤不起。大神觉得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 用那个淘宝地址重新拍一个吧,来回邮寄运费都伤不起。大神觉得呢?

你的烙铁不对,这是最简易的普通型号,需要用稍好一点的可调温烙铁,并且用尖头,大约20-30元左右。用更好的936焊台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 用那个淘宝地址重新拍一个吧,来回邮寄运费都伤不起。大神觉得呢?

现在没有多的,只有我自己留的最后一个。你把这个寄回来,我换给你,那个说不定我还能修好。运费是小事,也就10元,和大家多讨论交流更重要。
地址我发站内消息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烙铁不对,这是最简易的普通型号,需要用稍好一点的可调温烙铁,并且用尖头,大约20-30元左右。用更 ...

我重新买一个吧,你那还有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