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封装

楼主:
今天画一个无线模块的封装,有于模块有天线所以在封装的过程中,文中提及到屏蔽焊盘,“屏蔽焊盘不要将主机的PCB顶层覆铜置于屏蔽焊盘下方”这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林外屏蔽焊盘怎么画,球大神解答!!

网友A:
做无线模块的封装,屏蔽焊盘,主机的PCB,主机的PCB顶层覆铜???
给大家说明白

网友:
我也不懂,帮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无线模块的封装,屏蔽焊盘,主机的PCB,主机的PCB顶层覆铜???
给大家说明白

就是在画一个无线模块的封装,模块封装的要求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画一个无线模块的封装,模块封装的要求如下图:

应该是这个模块下面的PCB板覆铜与主机上的焊盘应该有一定距离,不要对应焊盘,覆铜面积要小
这是说法要取决于什么无线模块,资料上应该还有对屏蔽焊盘的介绍或解释,纯属厂家术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模块下面的PCB板覆铜与主机上的焊盘应该有一定距离,不要对应焊盘,覆铜面积要小
这是说法要 ...

资料里面没有介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里面没有介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

这4个小孔就叫屏蔽焊盘,你现在只是做焊盘,不要管“不要将主机PCB顶层覆铜置于与屏蔽焊盘的下方”这句的意思是画PCB板时要考虑,不要在这四个孔下面覆铜。

网友:
至于什么是屏蔽焊盘
理解应该就是一般的孔,但必须要做金属化处理,或要求金属化边后一些,孔的边缘要涂阻焊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什么是屏蔽焊盘
理解应该就是一般的孔,但必须要做金属化处理,或要求金属化边后一些,孔的边缘要涂 ...

明白了  谢谢你的回答。就是直接相当于打个孔呗,不要对其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