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请大家赐教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输入信号是PWM信号,还有就是R282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图的左边标注有“CPU”字样,猜测是CPU某一引脚。右边标注有“PWM2_OUT”字样,猜测是PWM输出端。那么该电路除反相外,还可以扩大CPU引脚输出能力。

网友A:
“R282的功能是什么?”
R282功能是输入端(标注有CPU字样)与断开时,MOS管门极不致于悬空,对源极仍有一个直流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的左边标注有“CPU”字样,猜测是CPU某一引脚。右边标注有“PWM2_OUT”字样,猜测是PWM输出端。那么该电 ...

R282那个100K的电阻是起着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82的功能是什么?”
R282功能是输入端(标注有CPU字样)与断开时,MOS管门极不致于悬空,对源极仍有一个 ...

这些电阻的选择是怎么选的?还有这个输出就只是反向 大小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82那个100K的电阻是起着什么作用呢

“R282那个100K的电阻是起着什么作用呢”
3楼已经回复。该电阻目的是在输入端断开时,MOS管门极对源极仍留有一个直流通路而不致于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阻的选择是怎么选的?还有这个输出就只是反向 大小有变化吗?

“这些电阻的选择是怎么选的?”
R281和R283,如果信号频率比较高,则两支电阻必须较小,因R281电阻与MOS管输入电容构成低通滤波,R283与MOS管输出电容也构成低通滤波,会减慢速度。

“这个输出就只是反向 大小有变化吗?.”
输出信号幅度与输入信号幅度相比较,可能会增加。这由电源电压决定。

网友C:
PWM信号是CPU的一个IO输出的
R282是mos管Q21的驱动电阻而已

网友D:
反向器放大器,直流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信号是CPU的一个IO输出的
R282是mos管Q21的驱动电阻而已

请问这个驱动电阻是什么意思? 是上面的machang所说的作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反向器放大器,直流偏置

直流偏置?这个是接在GS 怎么偏置?分压分的也是输入的PWM信号啊

网友E:
1、这个电路,CPU一般是3.3V供电的。而MOS管是5V供电,看来是想将PWM电平转换为5V。

2、MOS管G极电阻10K,而2310的电容也不小

可以看出,在PWM频率较高时,它可以作为DAC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这个电路,CPU一般是3.3V供电的。而MOS管是5V供电,看来是想将PWM电平转换为5V。

2、MOS管G极电阻10K ...

作为DAC,妙哉

网友:
电平转换。简单点说,N沟道MOS管是G相对于S为高就导通,为了不让R232平时老是接地浪费电,所以在G极加一个下拉电阻把MOS管关断,只有CPU通过R231向G极输出高电平时MOS管才导通,不过还有可能是电路里需要默认输出高电平。MOS管导通时,PWM2OUT输出低电平,MOS关断时输出高电平(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偏置?这个是接在GS 怎么偏置?分压分的也是输入的PWM信号啊

回答你两个问题:

1、就你的电路参数而言,最好看一下管子的datasheet,计算一下过驱电压,看究竟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还是工作在mos管的饱和放大区,如果要实现pwm的电平转换,那么电路最好导通时是在线性电阻区,下面我说一下为什么:就你的问题,只有在高电平下管子才会导通,而且应该使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此时管子电阻较3.3k很小,所以输出电压很低接近参考地,而当是低电平时,其只有ds(s接的衬底)的反向饱和电流,电阻很大,在截止区,所以输出接近5V;如果工作在饱和放大区,那么输出的低电平很明显要比参考地高出一些,因为其电阻较大

2、电阻的确是起偏置作用的,不过也赞同@maychang说的不让栅极浮空(这种情况出现在单片机上电前后,也就是说要给一个明确的状态),你的pwm是单极性的,究其本身是直流信号,另外他里面包含直流分量(不信,你可以做一下傅立叶级数)

网友:
CPU高电平,Vgs>0,mos管导通,out输出低;CPU低电平则反之。

网友:
还有电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