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和无线模块匹配的问题

楼主:
现在想给2.4G无线模块寻找一个合适的天线,今天查资料说,天线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增益,增益越大信号越强,传输的距离越远。请问怎么判断选择的天线与无线模块是匹配的呢,请各位前辈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匹配,即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相等。
在低频时,仅保证电阻相等就可以了。但在高频时,分布参数影响很大,所以,匹配时也需要电抗的匹配。

天线的增益,是评价无线信号发射与接收能力的,在某一工作频率上,它与天线的形状、物理结构有关。

一般地,常用的射频模块的输出阻抗50欧,常用的天线也是50欧,

网友:
匹配,即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符合一定的匹配关系。为了满足信号在某一频段的强度,必须要做成特定的形状。
高频的分布参数影响极大。必须满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