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参数的辨识

楼主:
请问电机参数识别通常采用哪种方法,我想得到永磁同步电机的具体参数,思路有点混乱,有做过的吗,能交流一下吗?
我现在用上硬件想验证我的算法,仿真和程序都编写验证完毕,就是只差上硬件平台。台子都搭好了,但是我的控制算法依赖电机参数,但是我们的电机找厂家也没有,所以现在我要去辨识出电机参数,想问问有没有人做过,能给我指点一下吗?

网友:
“现在我要去辨识出电机参数”
不大理解。
厂家生产出电机来,就已经给定了电机参数。怎么会需要你自己“辨识”?

网友A:
电机也是产品,产品都有规格书的,要求厂家提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也是产品,产品都有规格书的,要求厂家提供。

你好,我这边说明书上没有写自感互感还有内阻,铭牌上只有额定电压,额定转速以及功率,联系厂家也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这边说明书上没有写自感互感还有内阻,铭牌上只有额定电压,额定转速以及功率,联系厂家也没有呢

“我这边说明书上没有写自感互感还有内阻”
这些参数对电机运行并不重要。如果你需要这些参数,只能选择好电机后自己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说明书上没有写自感互感还有内阻”
这些参数对电机运行并不重要。如果你需要这些参数,只能选择 ...

请问能直接测量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理不清具体的方案,在线测还是离线测,请问我能加你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直接测量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理不清具体的方案,在线测还是离线测,请问我能加你QQ吗?

“请问我能加你QQ吗?”
没有QQ,从来不用。

“请问能直接测量吗?”
可以直接测量。

“在线测还是离线测”
如果“在线”是指电源已经施加到电机上,那么测量这些参数(绕组电感、互感、直流电阻等)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直接测量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理不清具体的方案,在线测还是离线测,请问我能加你QQ吗?

有些疑惑:首帖你说“想得到永磁同步电机的具体参数”,那么你控制的必定是永磁同步电机了。
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只可能靠改变交流电频率来控制其转速。那么,你要知道绕组电感、互感和直流电阻干什么?这些量,在电机运行中并不会起很大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直接测量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理不清具体的方案,在线测还是离线测,请问我能加你QQ吗?

我暂时简单想法就是在线测,直接程序就是采样,采集电压电流转速转矩以及位置,代入永磁电机的数学模型,求方程解参数,但是有些小问题,希望能和您交流一下。加我QQ吧,820232015 验证王楠

网友D:
参数?厂家都会有给具体的参数的呀。不然有些量,你怎么知道。厂家也没有。。。。不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疑惑:首帖你说“想得到永磁同步电机的具体参数”,那么你控制的必定是永磁同步电机了。
控制永磁同 ...

我要得到永磁同步电机的参数是为了验证我的控制算法,我的控制采用的模型预测,这种控制算法就是依赖模型参数,所以需要辨识参数,请问方便告诉我您的邮箱交流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参数?厂家都会有给具体的参数的呀。不然有些量,你怎么知道。厂家也没有。。。。不可能吧。

参数具体就是定子电阻,交直轴电感,转动惯量,反电势,打电话问厂家,厂家没有,所以只能现在想办法通过采集不同参考转速下的电压电流,通过方程去解参数,有些小问题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得到永磁同步电机的参数是为了验证我的控制算法,我的控制采用的模型预测,这种控制算法就是依赖模型 ...

在eeworld发帖,比邮箱更方便,同样可以贴附件,而且可以让更多网友看到并参加讨论,岂不美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数具体就是定子电阻,交直轴电感,转动惯量,反电势,打电话问厂家,厂家没有,所以只能现在想办法通过 ...

定子电阻,交直轴电感,这两个量是电学量,比较容易测。
转动惯量是力学量,直接测量比较困难。
反电势是随转速变化的,且在交流一个周期内也在不断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定子电阻,交直轴电感,这两个量是电学量,比较容易测。
转动惯量是力学量,直接测量比较困难。
反电势 ...

我初步有个方案就是通过给定参考转速然后测量电压电流,多次改变转速获得多组数据,将数据代入永磁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通过解方程获得,但是转动惯量很难得到啊,想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初步有个方案就是通过给定参考转速然后测量电压电流,多次改变转速获得多组数据,将数据代入永磁同步电 ...

“永磁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是根据实际测量出的数据建立的。这一点务必弄清楚。
转动惯量,只能根据力矩和角加速度实际数值计算。

网友E:
这些不应该去知网上搜论文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不应该去知网上搜论文解决吗

恩,已经看过好多论文啦,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在线求解,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永磁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是根据实际测量出的数据建立的。这一点务必弄清楚。
转动惯量,只 ...

好的,我思路现在清晰啦,我先做做看。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具体就是定子电阻,交直轴电感,转动惯量,反电势,打电话问厂家,厂家没有,所以只能现在想办法通过 ...

我建议你把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具体,,,否则,你问个抽象一点的问题,只能给你思路。坛子里大神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F: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电机参数辨识,请问你用了什么方法?效果如何?能不能提供一下你参考的文献?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电机参数辨识,请问你用了什么方法?效果如何?能不能提供一下你参考的文献?
万分感谢 ...

您好,我最近在研究电机的定子电阻、交直轴电感的参数辨识,请问你是怎么辨识的呢??方便告诉一下方法和步骤吗??

网友:
您好,楼主,我最近也是有一个永磁同步电机想做参数辨识,请问你是怎么辨识的呢??方便告诉下步骤和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