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两个I2C咨询

楼主(2016-08-25):
MSP430F5529的两个I2C咨询
两个I2C可以同时使用吧?我想两路I2C同时使用,不会存在问题吧。速率跑400k,全作为主或全作为从。
我以前用STM32单片机的I2C,问题太多了,必须中断优先级最高,且不能被打断,反正存在各种bug,我想换用TI的MSP430,先咨询咨询,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两个独立的I2C外设当然可以独立使用
在软件上应该采用中断方式编程,用查询会占用CPU时间造成阻塞

网友B:
可以的,没有问题,也可以硬件I2C和软件I2C一起用, 我们现在的项目就是一带多从机,然后硬件I2C再带一个,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