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外设之间通信协议的选择心得

楼主:
近来在做项目时发现ARM与FPGA或者CPLD之间的通信协议各有不同,得出一点心得:
1.在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建议采用串口,使用串口,协议简单,线少,如果加隔离器件需要的通道也少。如:ARM与CPLD之间通信。
2.配置FPGA时,由于FPGA芯片的要求必须得用SPI协议。
3.配置多个芯片时,用IIC比较好,可以挂在总线上进行控制,一对多。

网友A:
你是ARM和FPGA通信呢,还是用ARM去配置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ARM和FPGA通信呢,还是用ARM去配置FPGA?

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