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直觉着温湿度传感器很low

楼主:
以前一直觉着温湿度传感器很low 现在觉得 真正自己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拿一个简单的SHT10传感器来说 原来好好地把SCL和DATA引脚分别接至MSP4310F149的P3.6 P3.7引脚  是能正常工作的  由于项目的要求 突然把它转接到P4.2 P4.3端口  并将相应的IO口改成了相应的引脚  但是突然发现居然测出来的温度是个负数 湿度是一个接近于0的值  真的好神奇  明明就是一个模拟IIC通信的芯片  只是改个引脚而已 居然会没用  都已经纠结3-4天了  一直没找到问题在哪  快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A:
不看,怎么还要掏钱看

网友B:
看问题不像你讲的哪样单一的变动,仔细比较查找一下吧!

网友C:
I2C通信正常么?上拉电阻加了么?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下正常的和换好以后的引脚波形吧。sht10不是iic吧?

网友E:
先拿仪器看看引脚输出正常不,比如逻辑分析仪之类,再仔细查查程序,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F:
根据楼主的叙述,至少有一点没有掌握:或者是IIC,或者是MCU,如果两都完全掌握,出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很容易找到的。

所以我认为学单片机,不能拿着例程跑跑,或者拿着例程修改一下能跑就算掌握了,就算自己搞过什么什么了,那不是的。

要掌握,是不容易的,需要完全自己动手做一做才行。

网友G:
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传感器发出的数据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怎么还要掏钱看

不好意思 我一直以为是我发钱的.....第一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问题不像你讲的哪样单一的变动,仔细比较查找一下吧!

谢谢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2C通信正常么?上拉电阻加了么?

解决了 是我自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下正常的和换好以后的引脚波形吧。sht10不是iic吧?

解决了 他用的是模拟IIC,和那个挺像的 就是要不断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拿仪器看看引脚输出正常不,比如逻辑分析仪之类,再仔细查查程序,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谢谢你了 解决了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楼主的叙述,至少有一点没有掌握:或者是IIC,或者是MCU,如果两都完全掌握,出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很容易 ...

说得对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自己太菜了....下次一定按照这种思路思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楼主的叙述,至少有一点没有掌握:或者是IIC,或者是MCU,如果两都完全掌握,出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很容易 ...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传感器发出的数据对不对

谢谢你 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