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一多功能台灯及简易的改造

楼主:
#以拆会友#-拆解一多功能台灯及简易的改造1
     这是九十年代后期集疝离子灯照明和吹出清新高压负离子微风的造型和收纳适宜的一款台灯,疝离子灯管一坏便遭淘汰;其外观和机身尚好,可將现有先进技术等替换集成其内,必不可练练手还有新的收获。

拆解一番,看其内脏,

其内由220伏电源转疝离子灯电源、负离子电源及负离子放电装置、清新风扇、转换开关等组装,电路还是较为简单

(待续)

网友:
#以拆会友#-拆解一多功能台灯及简易的改造2
(接前续)

上图为220伏电源由变压器降压整流转疝离子灯电源,
下图负氧离子高压电源及负氧离子放电装置

上述器件去掉,其内腔空间可装入不少东东的

下图装入报废手机的锂离子电池和USB座(供充电和内部设备共用),废除了电源线;
直接将几枚LED裸灯串并联焊接两条腿,插入原疝离子灯座即可,

下图为暂时组装好的照明台灯,
并计划逐步将机智云 Gokit 套件组装进去,这样可组成智能台灯、室内温湿度及舒适度的检测和室内空气调节系统(空调)、灯光系统、自动窗帘、报警系统等,这样通过云端就可了解及控制室内环境。

网友:
这个想法高大上啊,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