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关USART寄存器手册的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个RXNE什么时候置1,是当转一位数据到USART_DR就置1,还是当把一帧数据全部传完才置1?

网友A:
手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寄存器非空则置位,就是寄存器接到完整的一个数据时(起始位和停止位中间的数据,通常是一个字节)置位。
你说的一位和一帧这两个单位,都不贴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寄存器非空则置位,就是寄存器接到完整的一个数据时(起始位和停止位中间的数据,通 ...

那数据从移位寄存器传到USART_DA是怎么在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寄存器非空则置位,就是寄存器接到完整的一个数据时(起始位和停止位中间的数据,通 ...

是并行传进去的吗,因为数据手册并没说是完整的数据,所以我以为,是串行,收到一位就会置位

网友B:
楼主理解不误。这个位是对整个寄存器说的,当然表达的也是寄存器的状态。而单个位并不能代表整个寄存器。

或者从这个角度理解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不误。这个位是对整个寄存器说的,当然表达的也是寄存器的状态。而单个位并不能代表整个寄存器。
...

那过载错误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过载错误是什么情况?

接收缓存里面已有的内容没有处理,再次接收时就发生溢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缓存里面已有的内容没有处理,再次接收时就发生溢出错误。

数据手册上说,缓存器的值不被覆盖,移位寄存器的值会被覆盖,为什么缓存不被覆盖?没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缓存里面已有的内容没有处理,再次接收时就发生溢出错误。

网友B:
我不建议看别人(或机器)翻译的中文文档,
试比较:
……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会被覆盖 。
……会覆盖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建议看别人(或机器)翻译的中文文档,
试比较:
……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会被覆盖 。
……会覆盖 ...

可我英语本来就不行,再加上还是专业的术语就跟不懂了。。。。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建议看别人(或机器)翻译的中文文档,
试比较:
……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会被覆盖 。
……会覆盖 ...

大神能否允许我再问个:空闲符号被视为完全由’1’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后面跟着包含了数据的下一帧的开始位(‘1’的位数也包括了停止位的位数)。

我的问题是:,后面跟着包含了数据的下一帧的开始位(‘1’的位数也包括了停止位的位数)。这句话不太理解,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否允许我再问个:空闲符号被视为完全由’1’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后面跟着包含了数据的下一帧 ...

机器翻译,或机械式翻译,本来看着就是非常吃力的。因为它不仅不符合通常的汉语习惯,也不根据上下文从字义、段意方面翻译,死搬硬套地翻译逐个单词。

所以我建议不要看这样的中文资料。
我现在基本不看写有“ xx翻译”的资料,要么看原版,要么看“ xx译著“ 。不过,现在也有些标有”译著“的低劣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翻译,或机械式翻译,本来看着就是非常吃力的。因为它不仅不符合通常的汉语习惯,也不根据上下文从字 ...

大神能否发一个给我,我的是SSTM32F103ZET6的,不知道大神有没相关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否发一个给我,我的是SSTM32F103ZET6的,不知道大神有没相关的资料

俺手里没有特别的资料。也基本不看除官网外的资料-------特别是MCU类的。因为我认为,没有比官网资料更好的资料了。

网友D:
1、楼主既然用F103zet6,就可以用f1的中文参考手册(ST官方出品);
www.stmcu.com.cn

2、针对楼主说的这个RXNE什么时候置1,我想手册中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你自己好好阅读。

3、我纠正点,USART->DR,这个DR寄存器,是个数据寄存器。通俗的说,它就是寄存数据的。因为uart发送接收数据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和接收的。一个字节刚好是8个bit,所以这个寄存器也是8个bit,这不就对应起来了么。。。。。
哪来的USART_DR置1这一说呢。所以楼主,还是好好阅读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楼主既然用F103zet6,就可以用f1的中文参考手册(ST官方出品);
www.stmcu.com.cn

2、针对楼主说的 ...

那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楼主既然用F103zet6,就可以用f1的中文参考手册(ST官方出品);
www.stmcu.com.cn

2、针对楼主说的 ...

能说一下溢出错误是个什么情况?(当接收时)为什么移位寄存器数据被覆盖,RDR数据不被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一下溢出错误是个什么情况?(当接收时)为什么移位寄存器数据被覆盖,RDR数据不被覆盖

关于这个问题,我能不能请你,认真的阅读下手册啊。手册中对溢出错误有详细的描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