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规则检查时的问题

楼主:
首先规则检查出现第一张图,按确定出现第二张图;再确定出现第三张图,请大神指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messages没有告警就是要命的错误
果断重装,不要问为什么,除非你使用正版

网友:
1.楼主你的图第一张跟第二张是一样的。其次。。弹框里面的话你仔细看看就应该看的明白,内容是说你缺少文件。所以出现第三个图是要你找出文件

网友:
缺文件了,重新找个软件安装试试看呢

网友:
那怎么找出缺的文件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卸载完全后,包括注册表。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