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问题

楼主:
芯片两个相邻电源引脚都连接到同一电源上,加一组去耦电容就可以,为什么两个引脚上都要加?

网友:
没有哪个要求两个必须加的。
如果相邻的两个脚都是电源脚 ,完全没有必要分别加电容。如果两个电源脚有一定距离,可以视PCB布局情况而定,

一般地,加电容多了,在电器性能上会好些的。当然,加的电容多了对PCB布板不利

网友A:
请问在电源端加电容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使电压更稳定吗?应该怎样计算所加电容的阻值?

网友:
所加电容的容值,不是阻值

网友:
没有两个相邻电源引脚都要加电容这个说法。
倒是有使用两个不同大小不同种类电容并联作为去耦电容的作法,通常是一支较大的电解电容和一支较小的无感电容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电源端加电容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使电压更稳定吗?应该怎样计算所加电容的阻值?

电源脚加电容,是滤除交流。至于电源稳定,按定义是另一层意思,

在实际应用中,电源会有交流电流,它在走线上(因为电阻不为0)会产生压降,这样对其它电路就形成干扰。加入电容,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干扰的。

计算它的数值,是根据目标电路的干扰频率来计算的,并且也要考虑实际元件在不同频率范围的特性差别。

网友:
有使用两个不同大小不同种类电容并联作为去耦电容

网友:
可以按管片(一块面积)的方法,小电容管小片,大电容管大片。但大电容和小电容不能替代。因为他们管得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