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舵机相关问题求助(已完结)

楼主:
背景介绍:
我在项目中使用2个IO口来控制舵机:1个模拟输出20ms时基脉冲控制舵机,这个没问题,转动的角度都已调整好。另一个用来控制舵机的供电电源,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堵转,所以在舵机转到相应角度后关闭其供电电源,让其保持在那个角度

舵机电源关闭后,20ms时基脉冲持续输出。

问题:每次关闭舵机的供电电源后,舵机都会自动往后退回一定的角度,如果不关闭舵机的供电电源是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相当于原本要从0°转到60°,但是关闭舵机供电电源后会退回到57°这样

求解:如何处理才能使供电电源关闭后,舵机不往回退一定角度

问题已解决,软件控制方式有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尝试关掉PWM,而保留电源呢?好像我当时就是这么干的。记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尝试关掉PWM,而保留电源呢?好像我当时就是这么干的。记不清了。

当时试过关掉舵机电源的时候同时关掉PWM,也是不行,现在自己发现问题了,多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时试过关掉舵机电源的时候同时关掉PWM,也是不行,现在自己发现问题了,多谢回答

不客气,分享一下是什么问题,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分享一下是什么问题,我也学习学习。

1、假设舵机需要转动到60°才能完全关闭风门,由于担心个体误差等其他问题,我使舵机转到65°再关闭电源的方法来保证实际产品工作时能完全关闭风门。
2、后面我尝试把角度调低接近60°的话上述的现象有好转
3、上面说的舵机退回并不是物理碰撞所造成的反弹,因为我尝试过转到65度3s后(中间有2秒多堵转)再释放舵机电源一样是会造成反弹
4、综上所示,应该是舵机本身的某种特性造成的,我正在联系舵机厂家和甲方做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假设舵机需要转动到60°才能完全关闭风门,由于担心个体误差等其他问题,我使舵机转到65°再关闭电源 ...

原来如此,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