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ePWM上拉电阻使能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TI piccolo手册中“对于可以用作ePWM的输出的引脚,默认内部上拉电阻禁止使能“,请问如果ePWM上拉电阻使能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谢谢!
void InitEPwm1Gpio(void)
{
   EALLOW;

/* Disable internal pull-up for the selected output pins
   for reduced power consumption */
// Pull-ups can be enabled or disabled by the user.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 = 1;    // Disable pull-up on GPIO0 (EPWM1A)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 = 1;    // Disable pull-up on GPIO1 (EPWM1B)

/* Configure EPWM-1 pins using GPIO regs*/
// This specifies which of the possible GPIO pins will be EPWM1 functional pins.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1;   // Configure GPIO0 as EPWM1A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1;   // Configure GPIO1 as EPWM1B

    EDIS;
}

改为

void InitEPwm1Gpio(void)
{
   EALLOW;

/* Disable internal pull-up for the selected output pins
   for reduced power consumption */
// Pull-ups can be enabled or disabled by the user.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0 (EPWM1A)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 = 0    // Enalbe pull-up on GPIO1 (EPWM1B)

/* Configure EPWM-1 pins using GPIO regs*/
// This specifies which of the possible GPIO pins will be EPWM1 functional pins.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1;   // Configure GPIO0 as EPWM1A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1;   // Configure GPIO1 as EPWM1B

    EDIS;
}

网友:
人家不使能就算了,你为什么偏偏要让它使能呢?

PWM脚输出有拉能力,也有灌能力,上拉与下拉都是端口的负担。

再者,设置为PWM功能时,整个硬件部分都由IO功能块切换到了PWM功能块那里了,IO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
楼主看看GPIO MUX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