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不会画了

楼主:
10芯积分

想问一下几个问题
1.这个PCB天线的1.5mm是指红色的那一段,还是粉色的那一段?
2.这个天线可不可以继续加长,就是多绕几次,因为板子上还有一点空间
3.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那个电容是什么意思?
刚刚接触到PCB,希望有会的人多多指教。
后面有这个文档的资料,百度上搜的。可以看看。

网友:
没见资料

网友A:
这个,不太会这个,很少进吧 2.4GHzPCB天线.pdf (10.42 MB, 下载次数: 493) 2.4GHzPCB天线.pdf (10.42 MB, 下载次数: 493)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1ODYwfGJlMmRiZmRhZTUxZWIwOTU3OTVlMDViMWM2M2IyZmMxfDE3Mzg2MTkyNTA%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下面发了,你看看

网友:
补发在下面了,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会这个,很少进吧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1ODYwfGJlMmRiZmRhZTUxZWIwOTU3OTVlMDViMWM2M2IyZmMxfDE3Mzg2MTkyNTA%3D&request=yes&_f=.pdf

什么资料,10M?

俺网速很快,估计是下载服务器慢

网友:
这样的提问方式太过于怎么说,,,
为什么不截图说明,给楼主回答问题还要下载10M的资料,,,
既然2.4GHz天线,给楼主推荐一个TI 经典资料,看完不懂再来提问

网友:
那有什么红色、粉色!
2.4GHz的板载PCB天线,常用的就是蛇形跟F形两种,
TI都有专业的参考说明书(楼上已发,不做重复)

这面这个文件时我自己画的蛇形跟F形天线,
都是按照TI的标准画的,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有什么红色、粉色!
2.4GHz的板载PCB天线,常用的就是蛇形跟F形两种,
TI都有专业的参考说明书 ...

你的那个尺寸我看过了,对我的板子太大了,我要改小的话,杨总怎么做,有参考资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什么红色、粉色!
2.4GHz的板载PCB天线,常用的就是蛇形跟F形两种,
TI都有专业的参考说明书 ...

我的板子大概是60mm*40mm这样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什么红色、粉色!
2.4GHz的板载PCB天线,常用的就是蛇形跟F形两种,
TI都有专业的参考说明书 ...

对不起,看错了,是我的板子有点大,资料上的尺寸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尺寸我看过了,对我的板子太大了,我要改小的话,杨总怎么做,有参考资料不?

第一,我不姓杨!
第二,你可以等比例缩小一下
效果会受影响,但是肯定比没有强!
第三,你可以考虑一下陶瓷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我不姓杨!
第二,你可以等比例缩小一下
效果会受影响,但是肯定比没有强!
第三,你可以考虑一 ...

谢谢你了,。
那个,关于那个“杨”,对不起啊,打错字了,
最后,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先收藏一下,以后可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