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设置

楼主(2016-08-26):
芯片引脚设置
芯片的GPIO引脚如果不用应该怎样怎样配置,比如说输入引脚,输出引脚,双向引脚都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A:
不用GPIO以芯片的datasheet资料说明为准,,
有的芯片对于低功耗要求较高时和对EMC要求较高时处有不同配置
或者软件设置
总之要根据手册
确定以后,在原理图上体现出来,至于PCB是依据原理图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