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IC库还没有搞好吗?

楼主:
这么多年,STM32的IIC库还没有搞好吗?我看程序的例程里还是模拟iic的程序?
Bool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f ENABLE_I2C_DELAY
        I2C_delay();
#endif
        SDA_L;
#if ENABLE_I2C_DELAY
        I2C_delay();
#endif
        SCL_L;
#if ENABLE_I2C_DELAY
        I2C_delay();
#endif
        return TRUE;
}

有硬件不能用,感觉好可惜!

网友:
硬件缺陷没办法喽

网友:
STM32F103这个产品也是几年前的产品了,硬件问题的没有办法解决。其实IIC在普通的情况下,对速率和器件数量没有太大要求的话,直接使用软件方式还是可以完成功能的。

网友:
软件模拟毕竟不如硬件,看了下找到一个文档,单独使用iic硬件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专门的文档,在附件里。

网友:
记得好像stm32的硬件I2C有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