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和无线网卡连接的问题

楼主:
求大神指导     无线网卡是通过USB连接到板子上的    但是如何驱动网卡进行工作呢    如果是用linux产生驱动   那么产生的ko文件怎么烧到板子中去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驱动插在板子上的无线网卡
实在是不懂啊

网友A:
产生了.KO文件,动态加载就可以了,lnsmod,无线网卡好像还要安装工具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产生了.KO文件,动态加载就可以了,lnsmod,无线网卡好像还要安装工具包

能说的详细点吗     有点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     有点不懂

编译驱动生成ko文件,通过串口或者usb或者网口传到目标板上, 使用insmod安装驱动即可,C程序也可以安装。

网友:
人家明明说的是单片机,你有源码你就可以分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编译驱动生成ko文件,通过串口或者usb或者网口传到目标板上, 使用insmod安装驱动即可,C程序也可以安装 ...

那板子上需要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吗   比如freertos  之类的     以前都是直接生成的hex 文件 所以这方面知识有点欠缺    还望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板子上需要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吗   比如freertos  之类的     以前都是直接生成的hex 文件 所以这方面知 ...

ko文件是linux的驱动文件,或者说类Unix,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Unix操作系统也叫ko文件。。。。。。如果是使用其他的小型操作系统的话例如你说的freeRTOS或者ucos再或者大名鼎鼎的VxWorks,都是采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整体编译后下载到目标处理器的方式,和linux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处理器是不能运行Linux操作系统的,关键是看有没有内存管理单元MMU,你可以上网查找资料,我也是菜鸟,欢迎一起学习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ko文件是linux的驱动文件,或者说类Unix,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Unix操作系统也叫ko文件。。。。。。如果是 ...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