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轻触开关的PCB怎么画?

楼主:
5芯积分

就是则个图,好心人帮帮忙啊

网友A:
你是要做封装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封装库吗?

对啊

网友:
做这样的按键开关很简单,,就是四个贴片焊盘
可以按照1楼贴的图尺寸做,或者找一个类似的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找了一个类似的,请按照需要的尺寸修改贴片焊盘

网友:
找了个尺寸差不多的,如果不合适你再微调一下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