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楼主:
请问大侠们,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的阻值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根据你的应用场合决定啊,如果是单片机,就得根据IO口的承受电流来计算了

网友:
怎样计算呢,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的阻值是怎样计算的?“
这要看你的具体应用情况,没有不变的计算方法。

网友:
一个是根据电流,在最大电流情况下,要保证能符合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标准
另外还要根据频率特性,RC的组合要保证波形不能太失真。

网友:
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吧,看你怎么这种选择:
1.功耗,当然是选择的阻值越大时消耗的功率越小。
2.驱动能力。阻值越小,驱动能力越强。
所以看你怎么取舍吧,一般范围就会在1K以上10K以下。

网友:
学习了,其它也就 是根据电压和功耗来确定阻值的

网友: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器
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主要功能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提供输出电流通道
这种类型的电路适合做“或”逻辑关系。

网友: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灌电流和拉电流。上拉和下拉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你想想单片机Io假如要上拉对不对,这个灌电流,是不是要根据单片机datasheet来看的。这个电流一定不能大于单片机datasheet里,电流特性的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