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需要将一个信号分成多个相同的信号,想用一个集成芯片做,但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
本来是想用光耦做的,但如果这样的话,电流会很大,进而还要加器件,成本也会更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给推荐一下,谢了!

网友A:
“现在需要将一个信号分成多个相同的信号”
至少需要说明你原来的“一个信号”是什么类型,例如是数字还是模拟信号,频谱范围、电压电流范围,等等。分成“多个相同的信号”后不可能与原来的“一个信号”完全一致,允许多大的差别。”多个相同的信号“彼此之间是否可以具有公共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需要将一个信号分成多个相同的信号”
至少需要说明你原来的“一个信号”是什么类型,例如是数字还是 ...

恩,一个数字信号,信号传输的速率9600bPs。实际情况是从232出来的一个数据线经过光耦后,如何分成8个相同的信号,分别输入到下一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一个数字信号,信号传输的速率9600bPs。实际情况是从232出来的一个数据线经过光耦后,如何分成8个相 ...

你的回复,还不如我的回复字数多,太懒了些。难道要我没完没了继续追问?同一个问题问三遍五遍?

“实际情况是从232出来的一个数据线经过光耦后”
你所说“232出来”,可能是指从芯片出来。芯片出来,有两侧,一侧是RS232电平,一侧是TTL电平。你要扩展的是哪一侧?

“输入到下一级”
你的“下一级”要求何种输入电平?

网友C:
可以用74HC244 把输入端接到一起

网友C:
如果你的下一级输入阻抗够大的话 可以直接将一根线分成8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回复,还不如我的回复字数多,太懒了些。难道要我没完没了继续追问?同一个问题问三遍五遍?

“实 ...

恩,232电平出来经过光耦隔离,经过光耦后是TTL电平,现在要扩展的就是经过光耦后的TTL电平,下一级可以是TTL电平,也可以是CMOS电平。现在担心扩展后总电流会变大,对光耦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74HC244 把输入端接到一起

接一块总感觉会对电流有影响,还有信号。还没用74HC244测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232电平出来经过光耦隔离,经过光耦后是TTL电平,现在要扩展的就是经过光耦后的TTL电平,下一级可以 ...

6楼已经说过:“如果你的下一级输入阻抗够大的话 可以直接将一根线分成8股”。
“下一级”如果是CMOS工艺的74HCXXXX输入端,带16路也不成问题。
如果“下一级”输入阻抗不够大,如5楼所说,加一片缓冲器,例如74HC244,亦可用74HC573等。不需要8路那么多,可以用74HC14或者74HC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一块总感觉会对电流有影响,还有信号。还没用74HC244测过。

“接一块总感觉会对电流有影响”
你的“感觉”完全错误。
顺便说一句,“感觉”是非常靠不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楼已经说过:“如果你的下一级输入阻抗够大的话 可以直接将一根线分成8股”。
“下一级”如果是CMOS工 ...

恩,下一级是485通信芯片,刚才没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下一级输入阻抗够大的话 可以直接将一根线分成8股

下一级是48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下一级是485通信芯片,刚才没说出来

“下一级是485通信芯片”
你应该查查你的485芯片输入阻抗或者输入电流输入电容,不必准确计算,估计即可,估计一下你的光耦可以驱动多少个485芯片。
这是工程师设计电路最基本的技能。

网友:
正如前面网友所言,看看485芯片手册,ttl对应引脚的输入阻抗是多少。8个并联,计算总阻抗。达到几千欧,应该就可以。
根据我有限的经验。一般这种芯片,一个ttl发送连两三个485应该可以。
要是不放心,就在ttl之后加一个同向器,增加输出能力。你就不用计算,都能带8个48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