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AD电路采集有问题

楼主:
外部AD采用ADS805芯片,电路图见附件
目前的问题是,输入端接1k电阻然后连接模拟地,单片机采集的数据应该是0,但实际采集到的数据明显有干扰(如图,横坐标是时间轴,纵坐标是采集数据)
猜测可能的原因是电路板走线存在干扰。
但是还找不到具体原因,请各位帮帮忙,给指引个方向!
谢谢!!

网友:
“猜测可能的原因是电路板走线存在干扰。”
有这种可能。
当然还有其它可能。

网友:
“找不到具体原因,请各位帮帮忙”
你拿着具体的板子和电源,找不到具体原因,“各位”怎么可能找到?
要想使得“各位”能够帮得上你的忙,必须把你的具体情况介绍得尽量详细。
有时,你介绍得非常详细也无济于事。例如,你的周围电磁环境你就就很难知道,“各位”当然更无法知道。

网友:
应该是PCB布局问题。

楼主可以这样做一下试验:
1、将供电使用线性电源。
2、将CPU时钟降到最低。

此时再看看读出的数据有什么变化。

网友:
供电电源增加滤波电容试试看效果有没改变

网友:
能否在模拟输入端那里加电容,10pF到0.1uF之间试试。

网友:
模拟输入端试过加电容,干扰还是有,就是峰值小了点
刚才我又试了下,输入端接数字地,采样比较正常
那是不是说明,模拟地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