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GPIO口配置问题
zhonghuadianzie
zhonghuadianzie

网友A(2016-08-27):
GPIO口配置问题
GPIO口如果是OUT型或者内部有PULL可以不用在外部加PULL,在芯片的DATASHEET上PULL栏标注的有UP,DN和DISABLE,那么请问如果是DISABLE应该怎样配置端口呢?

网友B:
输出设置,可以配置成上拉的话,就不用在外面上拉了。UP,DN和DISABLE,应该是上拉,下拉,和不使能。看手册寄存器描述啊。DISABLE时,是什么含义。是不是不配成输出?根据实际需要,看看配成什么功能。至于如何配置。不同配置的功能,认真看手册,都有清楚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