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隔离的485无法通信问题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通过调试发现该电路即收不到数据也发送不出数据。但是将GND和GND1短接之后就能正常的收发。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最近刚好在研究485电路,因为一个是VCC,一个是DC 5V,所以两个地,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地的电压电压是否一致?你这个P1 header是短路帽还是?本来AB之间就要求有电阻,你这不短路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刚好在研究485电路,因为一个是VCC,一个是DC 5V,所以两个地,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地的电压电压是否 ...

这两个地之间用的是一个B0505L的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刚好在研究485电路,因为一个是VCC,一个是DC 5V,所以两个地,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地的电压电压是否 ...

匹配电阻是每个都加还是只在首尾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匹配电阻是每个都加还是只在首尾加

你的P1就是控制匹配电阻接入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直接接进去?而是用了接插件
还有,B0505 AD中有这个元件?我在proteus没找到

网友C:
原理图看没有大问题,仅R17应减小些,取值10K较好,但与楼主遇到的故障无关,故应注意实际电路是否与原理图相符。可以先测隔离电源输出电压,再测总线静态电平(逻辑1)和逻辑0的电平。另外注意,终端匹配电阻只应在总线的两头设置,阻值一般取120欧。对于收发全控的485电路,偏置电阻不需要,只有采用发0不发1的自动换向接口电路需要偏置电阻,且需根据单点偏置还是多点偏置选择合理的阻值,计算使用欧姆定律,200mV门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P1就是控制匹配电阻接入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直接接进去?而是用了接插件
还有,B0505 AD中有这 ...

匹配电阻只需要在两头设置。所以用接插件来控制匹配电阻的接入。B0505是金升阳的电源隔离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看没有大问题,仅R17应减小些,取值10K较好,但与楼主遇到的故障无关,故应注意实际电路是否与原理图 ...

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压是4.88V A对于GND1的电压是2.36V B对于地的电压是0.1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匹配电阻只需要在两头设置。所以用接插件来控制匹配电阻的接入。B0505是金升阳的电源隔离模块

0505我在proteus元件库未找到,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看没有大问题,仅R17应减小些,取值10K较好,但与楼主遇到的故障无关,故应注意实际电路是否与原理图 ...

电路图和原理图都一样 但是就是不能正常通信 发送的时候不管发送多少个字节 都只是发0x00.接收的时候能接收到数据 但全是乱码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而且用手摸ADM2483时感觉稍微有点烫手。我的电路是线路板上的485发送到一个485转USB模块到电脑上的调试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压是4.88V A对于GND1的电压是2.36V B对于地的电压是0.16V

总线电压要用示波器看,注意观察逻辑0和逻辑1的电平是否都满足。如果用万用表测,不要编写一个临时测试程序,使485只发0或只发1(注意,不能通过串口发),然后分别用表测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和原理图都一样 但是就是不能正常通信 发送的时候不管发送多少个字节 都只是发0x00.接收的时候能接 ...

先好好测试,确定器件是否正常。有时,USB转的串口与某些串口软件存在兼容性问题,这个也需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好好测试,确定器件是否正常。有时,USB转的串口与某些串口软件存在兼容性问题,这个也需注意。

调试发现将AB反接能正常接收,但是不能发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好好测试,确定器件是否正常。有时,USB转的串口与某些串口软件存在兼容性问题,这个也需注意。

AB正接的时候收到的是乱码,发送的时候不论发送什么串口调试助手上都是收到一个0x00.AB反接的时候接收正常,但不能发送,串口调试助手什么也收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B正接的时候收到的是乱码,发送的时候不论发送什么串口调试助手上都是收到一个0x00.AB反接的时候接收正 ...

如此,说明你的电路或接线是错的。好好看器件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此,说明你的电路或接线是错的。好好看器件手册。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的问题是485采用了IB030隔离DCDC,隔离DCDC前后输出级的地接在一起可以正常收发数据,断开就是乱码或无法收发,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的问题是485采用了IB030隔离DCDC,隔离DCDC前后输出级的地接在一起可以正常收 ...

楼主怎么解决的你得问楼主。至于你的问题,要么是电路有误,要么是节点间地电位差别过大导致过高的共模电位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