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一台HITECH HMI

楼主:
 手里有两台工业用HMI,其中一台就是HITECH 的HMI,型号是PWS6500S-S,下图见外观和参数(百度到的)

开始分解,背面图,从左到右24V电源,两个串口,支持232和485两种方式,串口上方是一个10p的选择开关

4个角4个固定螺栓,拆开后盖后的样子,左侧是电源部分,中间是处理器,夏普的,型号LH75411-NOQ,ARM7TDMI的内核,集成了LCD控制器。右上角是实时时钟部分,芯片型号看不清。上边中间位置是LCD数据接口和触摸屏接口,右下角为背光相关电路及接口。

主电路板背面,主要有两颗存储芯片,一颗intel的flash和一颗issi的ram,还有一些逻辑芯片和232/485电平转换芯片。

拆下背板后,可以看见LCD屏的背板,有五颗三星的液晶驱动芯片,型号S6B2086X01-T08

LDC屏幕,分辨率240*128,着实不够高。不过看上去挺漂亮,厚实。

触摸屏是在外壳上的,不是跟屏幕在一起的。

网友:
屏的型号:PHICO D-0 94V-0 ,查了一下,像是东芝的,相关信息如下(本屏是15p的):
generally standard lcd has 16 pins
pin1->GND pin2->VCC pin3->contrast(usually with potentiometer ) pin4->RS (RS=0 command reg RS=1 data reg) pin5->R/W(read write) pin6->Enable pin7-14 -> Data0-7 pin15 & 16 for backlight in some models

14 or 16 functionality is same. pin 15 is VCC and Pin 16 is ground. these 2 pins are used for backlight purpose. you can short 1 and 16 and 2 and 15 on the connector or PCB 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