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一台水质在线监测控制仪

楼主:
 这是一台水质在线监测控制仪,山西太原造,主机主要负责数据接收和显示,屏幕用的群创的at070tn07。外观正面

外观背面,接口分别是电源,选择开关,两个DB9接头

拆开外壳后,是主板。主控有两颗/三颗?,一颗Altera EPM240T100 CPLD,一颗ATMEL的AT91M40800 ARM7TDMI,还有一颗是lattice,莱迪思(Lattice)半导体公司,丝印 isp mach lc40***,貌似是一款FPGA,看板子连线连到了触摸屏上,应该是做逻辑运算用的,又查不到型号。貌似三款芯片的编程引脚都引出来了。

板子背面很干净,只有一个连接LCD数据接口的连接器

lcd的外壳

去掉液晶屏后盖后可以看到屏的相关信息,一查,是群创的at070tn07。可以查到这款屏的datasheet,还是很不错的哟,7寸屏,480*234的分辨率,26pin模拟接口。数据接口网上也可以查到。

触摸屏,这个挺稀奇的还是阵列式的,屏幕被分成了好多小格,就像马赛克,就是用莱迪思的那款芯片进行逻辑识别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点阵键盘...数了一下,好像是21*12

网友A:
3个主控还是第一次见,alter图像处理、atmel的作用是什么?莱迪思的是做矩阵键盘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主控还是第一次见,alter图像处理、atmel的作用是什么?莱迪思的是做矩阵键盘判断?、

莱迪思负责触摸屏矩阵识别,其实就是是做矩阵键盘判断,因为触屏下方就是显示屏。atmel的是arm7,应该是主控吧,负责全局控制,另外两个是逻辑扩展

网友:
好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