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I 串口屏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下给位大神  我把代码下到单片机后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可以正常显示传输的数据,但是跟串口屏连接时就屏幕上就显示不出来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的什么串口屏 屏的波特率和单片机的一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串口屏 屏的波特率和单片机的一致吗?

是UART 触摸屏 波特率设置了是一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调试助手能正常显示吗

用调试助手给触摸屏发图片 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调试助手给触摸屏发图片 能正常显示吗

嗯  屏幕发送数据可以但是接收不行

网友:
这个我觉得要看hmi屏的资料吧,对波特率这些的有没有要求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