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引脚口能直接驱动的三极管/mos管型号

楼主:
用3.3V的STC15L104W单片机控制3.3V 3W的RGBW四色大功率LED,用什么型号三极管或者MOS管好,封装最好是插脚的
ps:是不是三极管的内阻太大我用2N2222连接LED灯暗得几乎看不见,然后改用MOS管HUF75307D灯一直导通不受单片机控制,电路图大概这样

网友:
“改用MOS管HUF75307D灯一直导通不受单片机控制”
电路错误。单片机电源和LED电源必须有公共点。

网友A:
如果楼主的电路连接正确,也不能直接驱动楼主指定的HUF75307D这个管子: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输出高电平3.3V时,管子是不导通的。

我曾使用过IRL6342PbF这个管子,从下图可以看到,在3.3V时,已经是“过”驱动了。
IRL6342PbF的特性明显比楼主的那个低好多:

网友:
9012、90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的电路连接正确,也不能直接驱动楼主指定的HUF75307D这个管子: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输出高 ...

那请问有哪个型号适合3.3V的STC单片机直接驱动的呢,to插脚封装的

网友B:
有NMOS的吗,to有插脚封装的,sot的手抖焊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有哪个型号适合3.3V的STC单片机直接驱动的呢,to插脚封装的

找器件,一般以性能为主,并且现在流行的是贴片,新出的型号基本没有象TO92的管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器件,一般以性能为主,并且现在流行的是贴片,新出的型号基本没有象TO92的管子了

找了一下差不多性能的都是sot23封装了太小了...看都看不清,或者有什么能有4路低压高电流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差不多性能的都是sot23封装了太小了...看都看不清,或者有什么能有4路低压高电流的驱动芯片吗

单片机引脚控制较大功率负载,只有控制单个负载时才会用分立管子,以减小体积降低成本。控制多个相近负载应该选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就本案来说,需要控制一个较大功率的LED。这种情况,以BJT(双极型管)为宜,选用MOS需要考虑的问题较多。当然,MOS管功率放大倍数更大,是其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差不多性能的都是sot23封装了太小了...看都看不清,或者有什么能有4路低压高电流的驱动芯片吗

焊接时,可反把元件摆到焊盘上,手再怎么抖,放到正确位置应该不是问题。然后把它按着---- 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引脚控制较大功率负载,只有控制单个负载时才会用分立管子,以减小体积降低成本。控制多个相近负载 ...

三极管电阻太高了,导通时候led额定电流是700ma,我3.3V的电源功率都分给三极管了吧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我咋觉得mos管选错了呢

网友:
建议楼主要看好“RGBW四色大功率LED”的资料介绍,到底自己选的是多大功率这样的LED是分别控制的,标准的大功率RGBW四色,每种颜色的LED,一般1W标准是350mA

网友E:
如果手头有HUF75307D3管子,应该是足够驱动,需要分别驱动即4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电阻太高了,导通时候led额定电流是700ma,我3.3V的电源功率都分给三极管了吧

“三极管电阻太高了”
“高”或者“低”,是比较出来的。BJT输入电阻低而MOS输入电阻高。

“导通时候led额定电流是700ma,我3.3V的电源功率都分给三极管了吧”
BJT和LED之间功率分配实际上是电压分配,BJT饱和压降可以低到0.3V,那么LED上面分到3V。首帖图中LED旁边标注BLUE,蓝光LED用3V非常勉强,甚至点不亮。这不是使用BJT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我咋觉得mos管选错了呢

我也感觉是了,有没什么型号MOS管推荐呢,低VG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手头有HUF75307D3管子,应该是足够驱动,需要分别驱动即4个管子

是的,本来就打算这样的,线应该没有接错但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都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本来就打算这样的,线应该没有接错但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都导通的

我在2楼就强调过:“单片机电源和LED电源必须有公共点”
两方没有公共点的话,往往MOS管的门极(与单片机相联接)和源极(与LED电源联接)之间会存在相当强的工频干扰,也就是存在50Hz的工频电压。此电压会使MOS管以50Hz频率导通,LED闪烁,但肉眼无法分辨。

网友F:
我们以前用过有个MOS管是可以的,不知道你这个电流需要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以前用过有个MOS管是可以的,不知道你这个电流需要多大啊

额定电流是700ma的

网友:
在LED上串一个小电阻成功了,单片机也能控制了,但是把把电阻一调小灯又变成常亮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NMOS的吗,to有插脚封装的,sot的手抖焊不了

英飞凌的你看一下

网友:
英飞凌的IPD031N03L,用着不错,希望回答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