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泰克高频有源差分探头电源拆解

楼主:
最近泰克的有源差分探头的电源的Channel 2通道不工作了。遂拆解来看看。以满足好奇心。
正面:提供两路有源差分探头的电源。输入输出BNC插头,一个电压偏置开关和OffSet旋钮,电源与探头输出结合为一个整体,输出就是单独的那个BNC。OffSet偏置电压开关提供不同等级的OffSet,而OffSet旋钮提供OffSet电压微调。

屁股后面就是开关和电源输入。还有说明书。。。

外观结束,看看螺丝位。。额就是两颗很好拆。。。

掏出作案工具百得的电批可掰弯。。。

内脏入目看到的是主要的变压器电源提供一组正负19V电源和一组正负15V电源

高压防护罩,PVC材质,防止漏电误触用的。贴有危险标志。

很赞的做工,用料也是满满的诚意。

用的电源连接器。并不是焊接在PCB上应该是为了方便组装。

接地片。保证机壳良好接地。必须要有的设计。也是为了提供等电位屏蔽。

拆解下来的变压器,打着泰克的标。

用料扎实的主板。提供足够的滤波电容电源IC使用的是LM317和LM337。

看起来像是直连的信号线但是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应该在接头内部做了相应的处理,并没有进行深度拆解因此不得而知、

调整电位器。

IC卡扣使之契合在散热片上面提供良好的散热,并使用云母片进行绝缘,Channel 2 的负15V电源的LM337的云母片掉了导致不能正常工作,再重新安装之后恢复正常。

这个应该是偏置电压的连接器使用FPC软排线接入BNC输入口。

偏置电压的调整电阻阵列。并没有仔细分析过。因此没有详细的参数。

电源插口,看起来质量相当不错。

拆解完毕,可以看得出来泰克的东西的制作还是相当下功夫的也许某些地方为了控制成本使用的是通用器件,但是整体的制造工艺并不粗糙。

网友:
这个不错,如果能补个原理图就更爽

RTEMS

网友:
good,jiao zhi chu shou ,jiu shi niu.

网友:
饺神你屌爆了

网友:
饺神,你饺爆了。

网友:
图片很清晰

网友:
卧槽,饺神,你一个电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牛!

网友:
这是电源部分吗

网友:
ok  多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