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五六年前的国产平板

楼主:
 之前在论坛有幸运得被抽到奖,就是猎奇手机镜头,到手的时候玩了下鱼眼和广角微距,效果见图,用手机拍的

    那么就进入正题来说下拆鸡过程,外壳我就不拍出来了,免得打广告之嫌,拆出背面外壳就出现了一个裸板

第一眼感觉下去就是有点简陋,特别是对电池摆放的处理,就用了单面胶和双面胶固定。螺丝固定位置和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拆出那个控制板和FPC连接线也很简单。

这个是电阻式的触摸屏,还有一个home键,左侧分别是音量键的+-键还有开机键,上测是充电接口和耳机接口。不过板子有以太网驱动和网口,不知道为什么没在外壳弄出来。接下来的图片就可以看到了。

拆完FPC线的样子。

上面四图是摄像头和按键所在的接口,旁边的外设电路我查了一下,主要是一些DC-DC电源,还有一个IC  丝印被刮掉了看不清楚。摄像头估计是用CPU直接驱动的。

下面来看下主控和显卡,SRAM.
查了下资料,这主控是ARM11, 盈方微iMAPx210是一款基于ARM11内核,采用TSMC 65nmLP CMOS工艺,CPU主频最高达1Ghz的高性能多媒体应用处理器。相对现在算是比较古老了。百度到的一些特性如下
1)ARM11内核,主频最高可达1GHz
2) 支持多格式全高清解码
3) 支持SXGA分辨率的MPEG4、H.263、H.264编码
4) 支持2D/3D加速,支持OPENVG1.0以及OPENGL ES 1.1/2.0
5) 支持DDR2和MDDR,最大支持2GB容量
6) 支持MMC/SDHC/SDIO/CF/PATA/IDE等存储设备
7) 支持USB2.0/USB OTG 2.0

CPU上面的两个IC是显存,1G显存,查DS找不到DS,百度上说得是H5PS1G63EFR  1G显存,DDR3

这个是ST的SRAM,丝印是M29W400DB,刮掉了一部分,但可以看到ST的logo。4 Mbit (512Kb x8 or 256Kb x16, Boot Block )

左边的是网口但是在外壳中并没有引出来,在用的时候也没说可以接网线,估计是个BUG,所用的IC是IP101A ,IP101A LF是遵从IEEE 802.3/802.3u单端口快速以太网收发器为100Mbps和10Mbps运作。它支持自动MDI/MDIX功能来简化网络安装和减少系统维持费用。提高系统性能,IP101A  LF也提供一个硬件接口脚指示这个连接,加速和双工状态交换。IP101A LF也提供媒体独立接口(MII)/串行网络接口(SNI)或者减少媒体独立接口(RMII)来连接不同类型10/100Mbps媒体存取控制器(MAC)。IP101A LF其目的是利用第5类非屏蔽双绞线电缆连接到其他网络设备(百度的 哈哈哈),右边的是一个隔离IC,DS找不到,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功能。
接下来的是触摸屏的拆鸡。7寸电阻触摸屏,接口在我手指上面

电容屏和触摸屏在上图,控制板上没有任何驱动触摸屏的电路,应该是MCU有自带FFT以及相关驱动了吧。有空用STM32驱动下这块屏。

以上就是拆鸡过程,感谢EE,感谢水群,水群让我看到了好多大神,学到好多东西。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背面

2G内存

2G内存

网友A:
图片为啥变得这么小了

网友B:
看到那按键想起来,高中时同学买的平板按键坏了,让十年后去修理,结果那修理的人说那按键10块一个当时不懂就认了,现在想来被坑大了,当时他还说焊接麻烦,结果现在自己走了电子汪的道路才幡然醒悟,想起他的焊工课真不怎么地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按键想起来,高中时同学买的平板按键坏了,让十年后去修理,结果那修理的人说那按键10块一个当 ...

哈哈,手机平板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比如按键松动什么的,还是自己拆出来看看好点

网友C:
看做工一眼就知道是国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手机平板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比如按键松动什么的,还是自己拆出来看看好点

那时年少,不太懂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年少,不太懂电子

确实我也是年少无知、好比以前邻居,说是手机开不了机还是什么,就拿去手机店维修,隔天拿到后好了。后来经过一个月,又坏了,再去另外一家修,说是被换过很多零件了。前阵子我弟的手机屏幕亮不了,我拆了下,以前拿去修过,然后板子的螺丝少了三个,明显松动了,看了屏幕的连接座,也松了,插紧了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中国教育上,给点机会给孩子动手,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一眼就知道是国产的

队长,有空拆拆你的APPLE平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为啥变得这么小了

重新帮你编辑了下1、上传图片
2、点击要插入图片的位置
3、选择刚刚上传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