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信号与pwm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占空比信号与pwm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此人说是需要若干PWM转换模块.想来该模块是模拟量输入,PWM输出。模拟输入为0~5V电压信号,PWM输出幅度为0~5V。

网友:
占空比信号是什么东东?PWM就是宽度调制,也就是占空比调制。楼主表达不清楚。

网友A:
看上面图片,一个发单人写的,我看完蒙了才发出来。

网友:
可能说的是输入是5v的方波信号,太不专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图片,一个发单人写的,我看完蒙了才发出来。

如果要求不高,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
这样的单,既不清楚,又没有技术指标,这样的单敢接吗?发帖有什么用,应该向发单人问清楚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图片,一个发单人写的,我看完蒙了才发出来。

这是发单人自己就不清楚。
不过,无论哪个电子网站的论坛,比这个单更糊涂的帖也多得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
这样的单,既不清楚,又没有技术指标,这样的单敢接吗?发帖有什么 ...

专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比运放等等搭出来的电路更好用。芯片的生产厂家已经替用户想得非常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专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比运放等等搭出来的电路更好用。芯片的生产厂家已经替用户想得非常周到。

专门的芯片省事省钱,当然好。我只是说楼主到网站问这样的方案,答案很容易得到,但是验收者是不是满意?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发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门的芯片省事省钱,当然好。我只是说楼主到网站问这样的方案,答案很容易得到,但是验收者是不是满意? ...

没错,问题在发单人。
糊涂主顾,不必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