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数据时溢出错误怎么理解

楼主:
我的问题是:1:为什么RDR不会被覆盖?是不是因为是:
                         数据只有当RXNE位被清零后才能从移位寄存器转移到RDR寄存器的原因(这句话在标题“溢出错误”第二句处)。

                     2:注意里面说至少有一个数据丢失?
                          当RXNE=1时 数据手册说RDR不会被覆盖,同样可以读出上一个数据,怎么就会丢失?

网友A:
UART也是人做的,楼主你的那些关键词 代表什么意思了。
或者把你的手册连接放上来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也是人做的,楼主你的那些关键词 代表什么意思了。
或者把你的手册连接放上来也好啊。

链接不会啊,请问能说一下怎么做吗?还是直接上传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也是人做的,楼主你的那些关键词 代表什么意思了。
或者把你的手册连接放上来也好啊。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