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ART在软件调试和硬件上调试的区别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urst.h"
int  main()
{
  u16    DIV_Mantissa,DIV_Fraction;
  u32    Bound=9600;
  float  DIV;
  GPIO_Configure();                               //使能GPIO和USART 配置复用为USART
   USART1->CR1 |=  (1<<13);                        //使能UE
   USART1->CR1 &= ~(1<<12);                        //定义字长为8
   USART1->CR2 &= ~(3<<12);                        //设置停止位1位

                                                    //求解波特率
   DIV   = (float)(72*1000*1000)/(Bound*16);
   DIV_Mantissa = DIV;
   DIV_Fraction = (DIV-DIV_Mantissa)*16;
   USART1->BRR  = (DIV_Mantissa<<4)|DIV_Fraction;
                                                   //求解波特率

   USART1->CR1 |=  (1<<3);                         //使能TE

   USART1->DR = 'A';                               //向DR送入A
   return 0;
}

//下面这个函数在usrt.c里面
void GPIO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问题如下:

上面红圈的位置表明应该配置是对的,可是在单步调试时没A出现???

网友:
当全速运行时,不断出现A,但我并没循环啊?

网友A:
不知道过了多久,又看到在MCUmain函数里放return 0;

return 0 代表这正常退出,CPU 指针退出了,是退到哪里去了,我这就不说了。随便想就能知道

你这个循环虽然装的很炫酷,但是少了那么一丝朴实,没有给我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再加入那么一丝朴实的话,这个循环就无人能挡了,我希望在下一次提问上,看到焕然一新的你,好吗?我给你Y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过了多久,又看到在MCUmain函数里放return 0;

return 0 代表这正常退出,CPU 指针退出了,是退到 ...

诉我无知,我的程序应该不是循环的啊,怎么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