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片机系统供电,选电源适配器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
给公司内部设计的一个简易装置,包含单片机、AD模块、触屏(串口通信)、继电器组,都是5V供电,电流上限不到400mA。
供电我知道两种方案:电源适配器、开关电源。  (都是网上一搜一大把,如下图)

初衷是想做成一个便携的装置,因此略偏向于电源适配器。

1、两个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不是适配器纹波更大?不适合单片机?
2、从安全性和单片机系统稳定性考虑,哪个更适合?
3、继电器属于感性负载,原则上不应该与单片机共用一个电源是吧?共用会有多大不良影响?(继电器会带来约300mA的电流变动)

网友:
如果是你自己实验用,电源适配器和开关电源模块都可以,电源适配器更便宜。另外,1A容量也够你的单片机使用了。
实际上,现在的电源适配器内部也是一个小开关电源。
从安全性考虑,不是适配器或者开关电源模块有区别,而是山寨品和正品之间有区别。

网友:
反正电流上限不到400mA,供电电压都是5V,买适配器吧,开关电源有点大材小用了,没那个必要了,节约成本。

最好是在板子5V接电源的地方加上了保护措施。

网友:
电源适配器

网友:
适配器也是开关电源呀,关键看你体积要求,适配器相当于电源外置,铁壳开关电源要注意保护或内置,

网友:
一般这样的开关电源输出,纹波都较大(差一点的电源会有100甚至数百毫伏),所以最好自己做滤波处理。

网友:
数字系统对电源纹波不敏感,如果AD及其前端模拟电路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尽量用开关电源,成本低、效率高、体积小。现在的电源适配器如楼上maychang所言,基本上都是开关型,要选择品质好点的,太山寨的货可靠性不高。用成品电源适配器的话,注意输入端最好加上防反接电路,同时加个100-220uF滤波电容和0.1uF的去耦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你的板子上应该还有一级LDO的稳压才对,并且电源入口要有一些电源防护和滤波处理

网友:
从卖家的资料上看,已经分不清电源适配器、开关电源
买回来测试是最好的
纹波小,电压稳定,功率足够就可以
然后如楼上几位说的加上防反接,滤波和去耦,应付公司使用就行。

网友:
我一般会选用12v或9v输入,再过一级DC降压到5V,输入端加保险丝确保短路不冒烟,输出端加TVS对防雷有一定作用,这样把电源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降低到最低。当然成本会增加一些,不同场合的方案有所区别吧。

网友:
宽带猫是交流输入的,里面再整流滤波,再DC降压,可靠性上做得不错,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