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器件查找

楼主:
                                                  第二幅图是我选择的路径, 路径选择的是我在AD官网上下载的库,但是为什么无论搜索什么都搜索不到?求各路大神帮忙找下问题

网友:
用的是AD15

网友:
1.首先要知道下载的库文件名称,自己的保存地址

2.打开altium designer软件,右侧Library栏,点上边Library,弹出添加库文件对话框,Installed选项,右下,点install按键,选择库文件路径,添加即可。

网友:
楼主这样做,估计就是偷懒不做原理图库,用ad或者ad官网给的库。需要把这个库复制到你的library路径下,然后install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