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关于PCB设计从易到难的那种资料参考

楼主:
小白在学通过Altium Designer进行的PCB设计,面对论坛里动不动就是四层板,六层板的资料,感觉实难攀登,要是有一些单面板,双层板的优秀设计资料就好了,感谢。

网友A:
最近PCB板块讨论的都是简单的问题
可以到下载中心 找一下简单入门的PCB资料
必须动手画一个简单的板子,不然看书也没有用

网友B:
其实不管是单层还是双层还是四层,基本上的知识掌握要求是差不多的。不要因为听上去好像比较复杂就却步了。论坛里很多资料,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page=1#pid2056103
很适合pcb新手。特别是论坛的几次活动,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是你可以跟着活动自己学习学习。里面的pcb四层板学习其实比双层更简单,因为多的两层是电源层跟GND层,其实是可以让你减少了考虑这两种类型网络的走线负担了。可以四层板画下来后再试试看能不能用双层板绘制出来。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PCB板块讨论的都是简单的问题
可以到下载中心 找一下简单入门的PCB资料
必须动手画一个简单的板子, ...

好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管是单层还是双层还是四层,基本上的知识掌握要求是差不多的。不要因为听上去好像比较复杂就却步了。 ...

十分感谢   我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   我好好学习一下

加油!有问题可以随时上来问问,网上很多热心网友

网友D:
自己多画几片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多画几片板子就可以了

没有参考就不知道怎样画才是更好的

网友D:
拿别人的板子,一个一个对这画,看人家零件为什么这么布局,线宽为什么这么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别人的板子,一个一个对这画,看人家零件为什么这么布局,线宽为什么这么定义

这个想法可以,我试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