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9无法写入程序

楼主:
刚拿到的板子发现始终下载不了程序报错如下,还发现MAC地址和印在板子上的不一致

网友A:
看看你的配置页面设置?另外Get current mac address后还是全f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配置页面设置?另外Get current mac address后还是全ff吗?

一直都是全FF,好像能够修改MAAC地址。不过还没学到那里

网友B:
板子和unlock没关系,这块板子没有锁。是其他原因,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和unlock没关系,这块板子没有锁。是其他原因,已经解决

可以把你的问题现象和解决办法详细描述一下,和坛子里面的网友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的问题现象和解决办法详细描述一下,和坛子里面的网友分享一下

其实是一个低级错误啊,几块芯片的后面几个字母都一样,然后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