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频率范围在1MHz到1GHz磁珠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主找磁珠干嘛用的??如果自己用可以上售卖元件的网站买买看,这种东西一般很好买的。找到有售卖磁珠的电把你的规格要求告诉他,看下他那边有没有就行了。推荐可以上mouser看看买元件

网友:
厂家不同标示稍有不同
有专门的标示
比如这个厂家

网友:
楼主希望的参数是不对的,磁珠电感该留意的是阻抗和转折频率,实际应用时不能高于转折频率。因阻抗是电感量和频率的正相关函数,所以选择时主要考虑需要抑制的频谱中心频率,以此来选型。快速选型的话,可以看阻抗-频率曲线图,器件手册里有。

网友:
楼主的表述有些误,磁珠选型频率一般是100MHZ为标准,首先你不需要的信号频率范围是多少?还有等等的条件后,才能更好地选型磁珠

网友:
楼主要找什么型号的磁珠?
一、不需要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二、噪声源是谁;
三、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放置磁珠;
四、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
五、环境条件是什么(温度,直流电压,结构强度);
六、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
沃菲特电子  杨晓琴  18902462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