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单片机实践] 配置SSI并驱动DAC7811显示正弦波

楼主:
做电赛最近学习了TM4C123 单片机, 总得来说, 结合官方例程与参考手册, 加上一个好的示波器, 效率会高很多.

TI的SSI 实际上就是SPI.

我门先熟悉一下SPI

SPI ,就是在主机与从机之间用来传输数据的 通过TX, RX传输数据, 通过CS 片选信号线激活主机与从机的通信, 通过CLK 时钟信号控制频率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ssi.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ssi.h 必须要有

extern uint32_t Fre;
void ssi_0(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0MHZ);
    //选择时钟源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0);
nbsp;//使能SSI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使能GPIO
GPIOPinConfigure(GPIO_PA2_SSI0CLK); //分别开启GPIO引脚对应的功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A3_SSI0FSS);
GPIOPinConfigure(GPIO_PA5_SSI0TX);

    SysCtlGPIOAHBEnable(GPIO_PORTA_BASE);
    //挂载高速外设总线
    GPIOPinTypeSSI(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5 | GPIO_PIN_3 |
                   GPIO_PIN_2); //使能GPIO的SSI功能
    SSIConfigSetExpClk(SSI0_BASE, SysCtlClockGet(), SSI_FRF_TI,
                       SSI_MODE_MASTER, Fre, 16);
    //选择SSI的时钟源,选择工作模式,选择频率,选择发送位数

    SSIEnable(SSI0_BASE);//使能
}

void DAC_Write_0(uint16_t ssi0_send)
{
        SSIDataPut(SSI0_BASE, 0x3FFF&ssi0_send);/**/ //发送数据

    //    while(SSIBusy(SSI0_BASE)) ;
}

关于引脚选择:

我们可以参考reference

关于工作模式选择:

SPI 有4种工作模式:

我们需要根据具体DAC接收方式进行选择:

具体参考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