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晶振问题

楼主:
请问用STM32如何产生晶振从而可以对外部芯片提供晶振?

网友A:
产生晶振???

网友:
主时钟可以产生时钟输出,通过MCO引脚输出。

可以参考NUCLEO系列开发板,都是通过STLink给MCU提供时钟的。

网友B:
时钟输出 举例:对于STM32F051时钟输出,其他看相关资料。
微控制器允许输出时钟信号到外部 MCO 引脚。对应 MCO 的 GPIO 口须配置为备用的功能模式。
有如下的 5 种信号可选为 MCO 时钟输出:
● HSI14
● SYSCLK
● HSI
● HSE
● PLL / 2
MCO 时钟的选择由时钟配置寄存器 (RCC_CFGR) 的 MCO[2:0]  位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生晶振???

就是用STM32的某个管脚产生时钟频率对另一个MCU提供时钟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输出 举例:对于STM32F051时钟输出,其他看相关资料。
微控制器允许输出时钟信号到外部 MCO 引脚。对 ...

是利用它自身的频率然后分频产生想要的频率输出么,如果是,能够指定相应的管脚输出么?

网友D:
1、其实,ST已经给出了相应的时钟配置工具,我用F4的,所以在ST官网搜索“STSW-STM32091”就可以找到,这个EXcle版的时钟配置工具。注:记住哦,只能用office打开并编辑,WPS是不行的。

2、因为这个时钟是SystemInit函数(在 system_stm32f4xx.c)中,对系统时钟进行初始化的,所以上面的这个Excel图形化的工具可以帮助你产生 system_stm32f4xx.c。但是前提是你要理解时钟树。

3、楼主所说的“外部芯片提供晶振”这个目前没有见过,我认为它不能给外部芯片提供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其实,ST已经给出了相应的时钟配置工具,我用F4的,所以在ST官网搜索“STSW-STM32091”就可以找到,这个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利用它自身的频率然后分频产生想要的频率输出么,如果是,能够指定相应的管脚输出么?

是CPU允许的晶体频率输出,管脚就是那个M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