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9如何将现有的多个原理图库集成在一起?

楼主:
如题:ADO9如何将现有的同类原理图库集成在一起?

网友:
不是很明白集成在一起的意思?
AD软件是可以把原理图元件库和PCB元件封装做成集成库的,此类库称之为集成库。

楼主所说的把“多个原理图库集成在一起”
按这个理解,把所有要集成的库打开,把所有元件复制粘贴在一个原理图库即可

网友:
“集成在一起?”,如果理解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合并了吧。这个只能通过SCH library 编辑,复制粘贴,这样子到别的库。暂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建一个原理图集成库,然后把这些原理图库添加进去就行。操作跟建工程差不多。位置也在差不多位置,你找下。
顺便@huaiqiao 有集成库这个说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原理图集成库,然后把这些原理图库添加进去就行。操作跟建工程差不多。位置也在差不多位置,你找下。 ...

嗯嗯,我知道的。我知道那个,只是没有尝试过,没用过。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