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开关管震荡

楼主:
用tps563200做了一个DC-DC降压电路,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5v,电路图如图一所示。出现现象:
1.电感有啸声,在R6两端并联100pf电容做了低通,啸声消除;
2.开关管sw引脚出现关断震荡现象,非常严重,如图二所示,芯片击穿烧坏
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啊。

网友:
补一张layout,是按手册上布局的

网友A:
图中波形是在有负载情况下测试所得?看着有点像是过载了,好像是负载太大导致的。不是很肯定。
能不能说说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得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波形是在有负载情况下测试所得?看着有点像是过载了,好像是负载太大导致的。不是很肯定。
能不能说说 ...

后级是ldo,但是没带载,只有1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C:
属于振铃现象,反馈脚的连线是不是太长了,引起的干扰
可能是电容电感的谐振引起的
要检查电感L4参数,包括L4与U1的sw的距离,反馈线要远离电感,电路中的粗线一定要短
调节输出电压的电阻R6、R4要靠近vfb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是ldo,但是没带载,只有1个发光二极管

像这种波形我测试的时候出现的情况一般是空载,和重载。qwqwqw2088老师说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毕竟有经验,肯定没错的,我也去查资料学习学习这个振铃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属于振铃现象,反馈脚的连线是不是太长了,引起的干扰
可能是电容电感的谐振引起的
要检查电感L4参数,包 ...

这个现在有什么补救的措施么,板子不可能在重做了

网友A:
在实际电路中,采用下列几种方法来来减小和抑制上冲及振铃。
  (1)串联电阻。利用具有较大电阻的传输线或是人为地串入适当的阻尼电阻,可以减小脉冲的振幅,从而达到减小上冲和振铃程度的目的。但当传入电阻的数值过大时,不禁脉冲幅度减小过多,而且使脉冲的前沿产生延迟。因此,串入的阻尼电阻值应适当,并且应选用无感电阻,电阻的连接为值应靠近接收端。
  (2)减小引线电感。设法减小线路及传输线的引线电感是最基本的方法,总的原则是:尽量缩短引线长度;加醋到线和印制铜箔的宽度;减小信号的传输距离,采用引线电感小的元器件等,尤其是传输前沿很陡的脉冲信号时更应注意这些问题。
  (3)由于负载电路的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同样可以影响发送端,使之脉冲波形产生上冲和振铃,因此,应尽量减小负载电路的等效电感和电容。尤其是负载电路的接地线过长时,形成的地线电感和杂散电容相当可观,其影响不容忽视。
  (4)逻辑数字电路中的信号线可增加上拉电阻和交流终端负载,如图6所示。上拉电阻(可取)的接入,可将信号的逻辑高电平上拉到5V。交流终端负载电路的接入不影响支流驱动能力,也不会增加信号线的负载,而高频振铃现象却可得到有效的抑制。
  上述振铃除了与电路条件有关外,还与脉冲前沿的上升时间密切相关。即使电路条件相同,当脉冲前沿上升时间很短时,上冲的峰值将大大增加。一般对于前沿上升时间在1以下的脉冲,均考虑产生上冲及振铃的可能。因此,在脉冲信号频率的选择问题上,应考虑在满足系统速度要求的前提下,能选用较低频率的信号绝不选用高频信号;如无必要,也不应过分要求脉冲的前沿非常陡峭。这对从根本上消除上冲和振铃视听有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电路中,采用下列几种方法来来减小和抑制上冲及振铃。
  (1)串联电阻。利用具有较大电阻的传输线 ...

好的!学习了

网友D:
这种为什么可以不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E:
在MOS输出串入电阻即可解决 你看到我左边头像,上升与下降沿都有,(频率比较高100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MOS输出串入电阻即可解决 你看到我左边头像,上升与下降沿都有,(频率比较高100M)

嗯,我这个应该是阻尼过小引起的二阶震荡,串入电阻可以加大阻尼。
关键我是用的TI的集成芯片,手册上的波形图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不知道是哪地方做的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为什么可以不接续流二极管?

你的意思是SW和地之间接一个反向二极管钳位续流么。
手头没有高频特性特别好的管子,接了个4148没啥效果。

网友C:
还是好好看看芯片有关介绍,因为这个tps563200的开关频率还挺高
手册上有Layout Example的介绍,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好好看看芯片有关介绍,因为这个tps563200的开关频率还挺高
手册上有Layout Example的介绍,借鉴一下

我就是按照手册上布局的。。。

网友:
你试试在电感前端加一级RC snubber电路,电阻0~10 ohm范围,电容1000~4700 pf范围看看

网友:
振荡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