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28335 上电后XINTF有时读写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
  使用F28335的XINTF连接了TL16C754来扩展串口,使用稳压电源给板子加电后,XINTF读写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时XINTF数据位用示波器能量到比脉宽比正常时窄的波形信号,但不是正确的数据。
通过试验,发现两个规律:
1.初次上电时,正常概率很低,稳压电源下电后马上再次上电(稳定电源显示电压还未降到0),正常概率很高,下电后等待一段时间,正常概率很低;
2.连接JTAG仿真器后,上电正常的概率要低。(再次上电间隔时间需要更短才能正常)。
查了好几天了,始终没头绪,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同感,我用XINTF读外部RAM时也是有随机出错

网友:
F28335在上电时首次访问时会造成CPU挂起,故而存在你说的那种办法。解决办法:
1.上电后二次复位,需要硬件设计;
2.在第一次访问XINTF时打开看门狗,设置看门狗时间,之后再关闭,可以在硬件初始化时专门干一次这个事情。

网友:
F28335在上电时首次访问时会造成CPU挂起,故而存在你说的那种办法。解决办法:
1.上电后二次复位,需要硬件设计;
2.在第一次访问XINTF时打开看门狗,设置看门狗时间,访问XINTF之后再关闭,可以在硬件初始化时专门干一次这个事情。

网友:
您看片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