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MicroPython是否存在硬件占用的处理机制?

楼主:
在用D大给的测试程序实验时发现了个问题,比如先后做了pwm和定时器两个测试程序,但是在昨晚pwm的呼吸灯例程后,如果没有停止呼吸灯运行,直接又执行了定时器的例程,那么呼吸灯的状态是不会被打断的,这时如果关闭呼吸灯效果,则会呈现出刚才执行过的定时器的效果。
这是不是意味着MicroPython是做了不同程序同时调用同一硬件的任务队列的处理机制。
而且,如果在关闭呼吸灯效果之前,又关闭了定时器的执行,那么后面再关闭呼吸灯效果的话是不会呈现已接执行了的定时器例程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任务队列中的任务是可以被取消掉了,MicroPython还真是挺神奇的。

网友:
ESP8266的RISC内核和ARM的区别很大,因为数据手册描述也不是太详细,所以许多功能的实现都不清楚。

感觉上,ESP8266的MicroPython,一些功能是用软件模拟出来的,比如定时器和PWM。不知道可以设置多少个定时器,序号用到200还是可以工作,这说明多半是软件定时器。PWM的频率范围是1-1000Hz,说明也不是硬件PWM。

如果很多功能是软件实现的,就比较好理解你的情况了。

网友A:
请问如何python程序传到esp8266 micropython中去?
我直接用系统的f.open()和f.write()把py文件写入了,单无法运行,请问如何运行程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python程序传到esp8266 micropython中去?
我直接用系统的f.open()和f.write()把py文件写入了, ...

我上面说的是运行已经内置到固件中的程序,传输文件可以参照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8072-1-1.html